楼主(2015-04-25):
用usb线连接触摸屏和笔记本,笔记本上显示u盘,以前是显示人体设备的,现在电脑把触摸屏当u盘了!需要怎么搞?各位大师帮帮!

网友A:
驱动重装下;另外也可以用COM口下载;

楼主:
驱动重装了也不行,应该是触摸屏设置的问题,换另一块同样的触摸屏就没问题,但是触摸屏应该是哪里设置出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屏有问题了;

网友B:
你都用代换法判断出来屏又问题了,直接解决屏的事吧。

网友A:
好在台达A系列也可以使用COM1通讯口下载;
祝你好运,COM1是好的;

网友C:
驱动没安装好
程序卸载 重新安装触摸屏驱动

网友A:
同款其它的屏可以通讯上,就不是驱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