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东西

楼主(2015-04-25):
哪位大能能告诉我这个元器件的参数啊,这好像是前苏联的一个电磁阀,好像是110V,50HZ,47N,其他参数看不懂啊

网友A:
3,5或35mm应该是阀芯的长度或者行程长度,要方便的话拆开看看,注意安装顺序,上面或下面有一排号应该是当时的型号或行业标准
7200u后面看不清了u大致是现在的微米或

网友B:
这个东西是电磁阀,我们公司也有是220V电压4.7KG的压力

网友C:
不认识  ,坏了就换啊  ,我们都是换 。

网友D:
有点像 电磁阀的线圈,比如那个压力机用的电磁阀日本的,用国产的没用的住。

网友E:
都用到现在才坏啊!真的历害!

网友F:
重新绕个线圈不是很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