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5):
比如有一伺服系统其运动方向为竖直方向,由于其传动方式为齿轮齿条,故在该伺服断电情况下运动部件将往下掉。请问有没有一种装置能够在伺服断电停机状态下能够把轴给锁住?最好是一种标准件能够直接买到不需定做。

网友A:
有带刹车伺服电机的

网友B:
直接选带刹车的电机型号就有了;
三菱的伺服电机选型号带B的就是了;

网友C:
伺服电机带刹车的就符合你要的

网友D:
也可以使用电磁离合器来控制。

网友E:
俗称抱闸,通电时打开,没电抱死。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带刹车伺服电机就是这原理

网友G:
选带抱闸的

网友H:
估计楼主公司已经投资购买了伺服驱动系统了,如果再花费资金购买更换一套带抱闸刹车的伺服驱动器,那就是浪费资金了。
没有办法,除了加装抱闸刹车装置可以降低成本以外,没有它法,至于抱闸装置,可以到市面上购买现成的零部件回来技改。

网友I:
可以选择带刹车的电机,负载上下运动的话,如果空间结构允许,可以考虑增加平衡配重,增加配重对于机构运行稳定或是伺服比例增益参数的调整都会更好一些!

网友J:
如果工件不太重,可以加一个减速机

网友K:
带刹车(抱闸)装置,就是能空中悬停的机构。自己后装一个也是可以的,电机自带的也有。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令小弟茅舍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