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中菱电梯。ZL3000故障代码29.何故障,

楼主(2015-04-25):
先看看主板,资料上没有29的故障代码。图一是没装屏的主板,图二是装屏显示的故障。断继故障两三个月了。
又测了一下三相电压。

网友A:
他公司自己定义的吧

网友B:
百度有自己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资料,以下了,29代码没有。看来要另找了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知是什么系统的板子。

网友C:
二个多月故障代码都是29吗?

网友D:
如果不影响使用,估计是误报。
如果影响使用,直接电话给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系统方面设置,的资料其少,关电,重启就可以了,怀颖有信号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资料,以下了,29代码没有。看来要另找了原因了。
那只有找厂家了

网友E:
我猜这是要收费做保养了啊

网友D:
估计是通讯报警,拔插所有的通讯连接件,传感器接线,或者紧固所有的接线端子。

网友F:
楼主没有联系厂家咨询?
这种代码一般都是公司自己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点说到点子上去了,有点认同啊

楼主(2015-05-31):
原因找到,连续的开关门次数,达到设定值,报故障。门没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