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富士变频器FRN45F1S-4C模块驱动部分维修与检测

楼主(2015-04-25):
富士变频器FRN45F1S-4C变频器上电一声巨响,空气开关跳闸,卸下后检测,整流模块全部短路,测试模块部分管压降基本正常,控制板单独上电,正常有显示,运行跳OC3,卸下驱动板单独上电测试波形,无法运行,检测A相两个8.2V稳压管击穿,静态电压A相半桥电压24-22V上下波动,班上有两个小的脚封装的贴片无法识别型号,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这个板子的过流检测信号是如何触发的情指点!!!!!

网友A:
st LM211 具有选通脉冲的电压比较器
【方案】
顺应电网智能化趋势,华北工控打造电力监控系统专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B:
PCB板上丝印符号为Q,说不准是晶体管之类器件,建议楼主把此器件拆开之后再拍张图片上来,看其引脚如何走线…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晶体切断机上的应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使用T表示的
【方案】
基于视频的自动化交通事件检测和流量统计克莱姆琼斯隧道 - 布里斯班

网友B:
如果是比较器则Q12、Q15等应该是正峰吸收电路…
【方案】
华北工控ARM主板,可助力缓解城市物流末端配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