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定位模块QD70的近点狗和零信号怎么接?

楼主(2015-04-25):
看手册中说零信号是从伺服驱动器那里来的。。近点狗信号才是从传感器来的。。这样是不是零信号可以不用接啊?
以前都用的是FX的。回原点就一个原点信号就可以了,用DSZR自动搜原点。
另外谁有简单的QD70定位模块的程序范例,能否给我参考下
另外,Q系列中断电保存型的寄存器是从多少开始的?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方式进行远点回归方式,如果选择的方式中需要零点,那你就要接零点信号。
Q系列的断电保持是用户自行设定,在编程软件PLC参数中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原点的方式就是一个上限位开关,一个下限位开关,中间一个原点开关。。。电机初始往上限位方向移动,碰到原点就爬行速度运行,脱离后停止,回原点完成,如果先碰到上限位,那就反方向运行,直到脱离原点开关(下降沿)后,重复第一步的动作就是了。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接伺服上给QD70模块的零点了?因为以前用FX的时候也没接过这么一条线,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A:
在进行原点回归前要先设定一种原点回归方式,下表中有列出来,这几种方式需不需要零点信号也有列出来

网友B:
和FX的不一样,脱离原点后不会自动停?要根据你回归的方式等到条件满足才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是不是Q系列没有FX的寻原点功能啊?回原点会碰到两种情况,1、先碰到原点开关 2、先碰到极限开关。如果用限位器1的模式走。遇到第2种情况岂不是不会自动反向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不是Q系列没有FX的寻原点功能啊?回原点会碰到两种情况,1、先碰到原点开关 2、先碰到极限开关。如果用限位器1的模式走。遇到第2种情况岂不是不会自动反向运转

网友A:
QD70的回原点功能简单些,没有碰到极限再回来找的功能,QD75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