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5):
想用西门子精彩系列触摸屏700IE 直接连接三肯S06变频器,做一些简单控制,比如压力设定,反馈显示等控制,用三肯S06的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然后通过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工作,前提是不使用PLC,这样可行吗?做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谢谢!

网友A:
应该不行哦

楼主:
照理来讲,这些功能本来就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就能实现,用触摸屏想简单一点,不用通过代码来设置,查看,难道也不行吗?一定要通过PLC来转换吗?

网友B:
没这样做过,一般都是加PLC转换的。

网友C:
做过威纶通,步科和一些国产变频器直接modbus通讯的。不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过威纶通,步科和一些国产变频器直接modbus通讯的。不复杂
正解

楼主(2015-06-11):
谢谢!就是说要试过才知道啊 呵呵!

网友E:
我感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