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5):
屏幕:西门子精彩系列700IE,变频器:三肯S06 直接连接,控制水泵恒压工作,变送器输入使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触摸屏主要作用:设定水泵压力,显示反馈压力值。前提是不使用PLC,有这样用过得高手吗?请教一下

网友A:
这个真得高手才能搞好的。

网友B:
很简单啊,利用触摸屏走MODBUS RTU通讯协议就好了。

网友C:
都支持MODBUS RTU
可以试试地址对应

网友D:
如果都支持modbus协议,应该没有问题,像上边所说的,地址对好了就好。

网友E:
难道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