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5):
这个变频器脏赌,换风扇,清理干净后,上电显示HC后,就显示ERR07了。换过电容。包括电压检测电容,还是没有用,求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呀???电压基本都正常呀

网友A:
还有电流传感器及后面的电路都要查看看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我查查看,

网友B:
查看汇川变频器用户手册的故障诊断及对策,里面有故障代码

网友C:
07应该是过压故障吧,看看母线电压检测口电压多高,是不是那部分电路故障

网友D:
过热了吗??????

网友E:
有没有带电机?有没有启动?电流检测有没有问题?先检查电流检测有没有问题,大多数报过流,要么检测有问题,要么电机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说明书说07 是恒速过电压,电压都量过了,正常,没有带电机也报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度娘也不知道呀,

网友E:
故障记录的电压电流等等,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机子一送电就显示07,故障报电压580V电流000A GEN脚测量是1.5V,把GEN脚用10K电阻到地,显示频率数,按运行就报09欠压,请大师指点呀。。

网友E:
按照你这样说,应该是内参有错误,要么就是外部电压比较器不对了!

网友F:
这个机器上用的8脚贴片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呀  我有一台直接炸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2844

网友E(2015-05-30):
按照你叙述的,我记得540V,到驱动板是1.8左右,看样子,你这机器应该是厂家参数恢复成220V0.4KW的参数了!重新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