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牌子的PLC

楼主(2015-04-25):
这是什么牌子的PLC,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国产的,黄石科威plc

网友B:
国产武汉王石科威
http://www.kwzk.com/

网友B:
国产长得也挺好看的哈。。。。。。。。。。。

网友C:
黄石科威。用三菱的软件编程。参考FX2N

网友D:
我也是第一次见过啊。

网友E:
黄石科威,他们有电梯专用的控制器的。以前用过。

网友F:
科威的,我用过,质量还行不错。家里还有个通讯口坏的一个。

网友G:
读拼音就知道了,科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和电缆行不

网友H:
国产的啊 一直没机会用国产牌子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软件可以,编程电缆好像不行。科威的好像就是串口,235接对就行了。

网友I:
232或485,好像没有听说过235???

网友J:
引用 网友I:
232或485,好像没有听说过235???
235说的是线号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看外观不错。
长的还真是挺漂亮的

网友M:
电缆不一样
科威应该是232口的

网友N:
做的有几年了;

网友O:
外观确实不错啊

网友P:
黄石科威PLC,据说是兼容三菱PLC,实际上。。。大家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