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车电路

楼主(2015-04-25):
各位师傅;谁知道农用车电路啊!麻烦介绍一下.就是有蓄电池,电子调节器,发电机,发动机.如果打不着火怎样检测故障?比方说怎样知道发动机及其继电器的好坏呀?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打不着火,具体是个什么情况,马达动作么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C:
顺着点火开关线路慢慢找

网友D:
不着火先检查电池电压
以及电池的正负极接线是否完好

网友E:
从度娘哪里挖来的,楼主自己慢慢钻研吧。

网友F:
1点火器、2高压包、3火嘴  这三件坏了都是小问题,最大问题就是磁电机内部脉冲线圈烧了

网友G:
农用车一般都是柴油机,没有什么高压包火嘴的了,启动电机能转够力,与主轴联接不打滑,基本就是机械的问题了

网友H:
柴油机打不着火,是油路问题多,比如没油停机,加油后得重新傍油。

网友I:
当初,我把拖拉机发电机加了个二极管和电容结果灯不亮。还把拖拉机灯罩给打碎了。频率太低了。待机的时候。

网友J:
也可能机械有问题呀

网友K:
电瓶有电…启动机正常…发电机正常…水泵正常…机油压力正常…基本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