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升沿触点

楼主(2015-04-25):
我用的是gx.developer软件,请教各位前辈,我的软件打开上升沿和下降沿触点图标都是暗的用不了,是什么原因。在此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贴图上来,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B:
是不是鼠标放的地方不对,最好给个附图,有说服力

网友C:
打开时选择PLC型号有选对吗?
好象PLC都支持这个功能的吧
---------------------------------------------------

不要乱指导;
三菱FX0S/FX0N都不支持这种指令的;ZCMY

网友D:
之前老plc不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E:
如果不支持上升沿,那就用PLS等指令吧。

网友F:
说明你所选择的PLC类型不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G:
FX0S/FX0N是不支持的;
FX1S/FX1N/FX2N开始才支持;

网友H:
重新选PLC型号。

网友I:
换个电脑试试。没上升沿这个真不好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