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5):
工控前辈好!今天开机发现欧瑞E1000频器上电复位后报LU,电源正常,上电复位之后报LU,按复位可以复位,但过几秒之后又报LU,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参数有没被人动过?恢复下出厂值试下

楼主:
参数没有人动,恢复出厂设置来不及,因为复位后马上又报欠压了。

网友B:
换块主板试试。检查各路电压正常吗?还有电压检测回路。

楼主:
谢谢大家!主板换过,还是报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