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东东要怎样接线

楼主(2015-04-25):
(无正文)

网友A:
像是直流电机,+、-接直流电源,F、M接厉磁电压。

网友B:
闽仙是生产汽车电器的公司呀

网友C:
就是汽车发电机,+接蓄电池+ —接蓄电池— ,F接调节器

网友D:
是起动机吧?
+接电池正极
-接电池地
F接启动开关的出线

网友E:
1楼说的不错!

网友C:
是交流发电机,里面有桥堆整流。通过调节器来稳定输出电压,因为汽车发动机的转速是不稳定的

网友F:
把3楼和6楼的结合起来。

网友G:
发电机,得空给你传个带接线的图
可参照这个帖子里的接线图
这个"-"是与外壳及电瓶负极相通的

网友H:
没见过这仙。

网友I:
闽:福建的意思
闽仙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
没看出是什么东东

网友J:
怎么看都像一个发电机,也像一个直流电动机,500-1000w的样子。

网友K:
我感觉也像汽车发电机的整流桥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在下表示感谢,

网友L:
是汽车上的发电机吗?

网友M:
叉车上的发电机
大牌子
我家的龙工。合力。叉车都用这种发电机。

接线太简单。百度一下吧。

这个发电机是不带集成调节器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M:
配合这个调节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