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在三菱FB中怎样读取D+1的值,除法里的商

楼主(2015-04-25):
如题!我想用Z1变址,但是不行

网友A:
你使用的软件是什么?GX Developer?GX Works?

网友A:
既然你使用了GX Works软件且运用了FB。
那么你应该使用DIV指令来求商,使用MOD指令来求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使用了GX Works软件且运用了FB。
那么你应该使用DIV指令来求商,使用MOD指令来求余。
不懂指令怎么用,能个例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使用了GX Works软件且运用了FB。
那么你应该使用DIV指令来求商,使用MOD指令来求余。
不懂指令怎么用,能个例子吗
FB的接口定义:
FB的内部程序:
主程序:
例子的项目文件(建立软件版本:GX Works2 V1.531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使用了GX Works软件且运用了FB。
那么你应该使用DIV指令来求商,使用MOD指令来求余。
不懂指令怎么用,能个例子吗
FB的接口定义:
FB的内部程序:
主程序:
例子的项目文件(建立软件版本:GX Works2 V1.531D)
问题已解决,谢谢指点,不过这个块好像不能套到简单梯形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