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我们公司的平板瓦楞生产线在运行的过程中会突然停掉,一天停了有十几次严重影响了生产,换了个停止按钮还是不管用,领导让我们在星期一总结原因给他,急啊!就各位师傅给小弟总结一下原因

网友A:
检查限位,急停等保护类的开关,按钮!

网友B:
常闭类开关最容易出问题,尽量选用好的品牌。

网友C:
请上传电气控制系统的电路图针对性的进行分析,否则当网友们是神仙吗?闭着眼睛就能够精确的猜出故障部位?

网友D:
挨着每个停止、急停的接线端子紧固一遍,如果你对现场坏境够熟悉的话,肯定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E:
也碰到过机器无规律自动停,开始是换按钮,查保护,都不行,程序监控时发现一个输入点时有时无。改程序解决。

网友F:
有没有报警什么的
有触摸屏就查看报警
有变频器什么的也去查看报警

网友G:
我来给你总结啊  1  设备老化了,建议老板换新的
               2  现场环境太差,震动大,灰尘多
               3  电气元件太水,

网友H:
随着使用年限,故障会越来越频繁出现,最好查的是你说的一天出十几次。
根据图纸找出所有与停止有关的节点。
如果你懂plc,直接跟领导说改造,及除出了力还得到领导赏识,还 彻底消除隐患,还小有收获。

网友I:
上电原理图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J:
传电路图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啊。

网友K:
你这种描述没人能给你好的参考意见
建议楼主现场注意停机时的相关状态
再分析

网友L:
遇到过一次欧姆龙的。输入点有干扰

网友M:
这个问题,只有根据设备现场具体情况结合控制电路原理图才能分析、排查

网友N:
检查没问题 可以先短接啊!

网友O:
先可能有松的,还有自锁线圈换一个试试

网友P:
我这今天刚遇到的PLC竟然出问题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Q:
里面有PLC吗?

有PLC的话 注意一下 和设备停止有关的信号输入。

没有PLC和变频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R:
楼主拍一张图片上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S:
要说明是那里停机,是横切刀停机,还是主机停

网友T:
先上个图看看,要不怎么让人研究,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检查了!停止按钮也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停止按钮是个常开点,给plc一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照片拍了但是上传不了,我很是忧伤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刚来这里没多久说话没有什么力度,跟我一起的那个老师傅认为plc没问题坚定的认为是哪里按钮触点的问题但是换了几个触点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这两天机器运行正常没有出现过,那些老师傅说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找到原因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哥们这三点都被你说中了,这设备用快有十年了!电柜是控制热板车的温度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个就是用plc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是真想上图让大伙帮我分析一下但是上传了n次都没有上传成功,是不是格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plc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是横切刀是贴合到堆栈这一条线都停了,只有单瓦机没停

楼主:
回复 网友L: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个停止按钮是一个常开按钮给plc一个输入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L:
干扰源是什么

网友N:
回复 楼主:
PLC就没法短接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能上传照片,肯定有提示的,提示了什么错误呢?

网友U:
查查保护这一块。如急停,限位,过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真想上图让大伙帮我分析一下但是上传了n次都没有上传成功,是不是格式有问题
文件不能大于1.5M.如果拍的像素高你就打开图片用截图功能另存后上传

网友V:
这样分析问题等于白说

网友W:
查PLC上的输入点,各个信号输入都检查一下,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X:
有图纸吗

网友Y:
说的太笼统……停机好多原因……

网友Z:
保护电路,急停安扭应该接常闭合理

网友AA:
如果有变频器的话,一定要注意接地要良好,否则会干扰PLC的运行!

网友AB:
不知道  现场 什么情况  不好说  不过像这种情况 没有规律的停机 停过以后再开机 是不是一切都OK  如果是的话  先把外围的紧固螺丝 全部紧一遍  在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