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顺便还求个CAD图  好画接线图 谢谢

网友A:
呵呵,有问题到论坛问是好的现象,但是这些。。。要别人都给你弄好,我想问下,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想让别人把饭做好,盛好,然后端到你面前喂你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了解怎么选哪种  我现在选的是DVP-SA2型的但是感觉不对  好像没2个485口

网友B:
SA PLC上编程口为RS232,另外带一个RS485;
ES2系列上有二个RS48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这个机型平面图好找  。公司里用的也比较多

网友C:
你这个四入2出可以不用PLC
或者选一个十点,14点的就够了

网友D:
PLC的输入输出 比例一般是3比2 输入一定比输出多的

网友E:
14点的plc就行了

网友B:
请先确认是否需要二个RS485,如果只用一个型号选择面就宽多了;

网友F:
还要考虑点余量,可以上官网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需要2个485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