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使用CX-programmer编程的话,地址可以自动分配吗?

楼主(2015-04-26):
如图所示,看别人的程序,这些地址后头都有一个“自动”,这是不是意味着地址是编程时自动分配的,如果是的话,怎么开启这项功能呢,谢谢!

楼主:
找到了,使用菜单 PLC-->内存分配-->自动分配,在里面定义即可

网友A:
欧姆龙小型PLC的话地址是自动分配的
大型的话要手动

网友B:
CJ系列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动配置lO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