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来统计设备运行时间的?例如电机。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计数器:假如,电机启动为M0.0,用M0.0去触发C0, C0计算秒,C1计算分,C2计算时。然后再计算,大家还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已经很不错的方法了

网友B:
用24小时计数的方法
掉电保持的

网友C:
三菱的可以用HOUR指令;

网友D:
读取PLC时间做比较,我没有用过。

网友E:
累计电机运行的时间,加装累积计时器

楼主:
二楼的方法不错,节省了计数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大家在用三个计数器统计时分秒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下面的情况~假如我设定让电机运行1分30秒后停止,我用的是将1分30秒计算成90秒,然后用比较指令比较90与电机实时的运行值,但是电机每次在60秒的时候就停止了!后来我怀疑时间设置有问题,试了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设定时间改为2分5秒,电机在2分的时候停~设置时间为3分10秒的时候,电机在3分的时候停!查了程序,没有问题啊!就是到整数的时候就停了,费解啊!后来我将统计时间和停止时间分别用了计数器,不用两个时间的比较,后来才把问题解决,郁闷死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