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只要读取PV值和SV值,哪位高手做过指点一下啦?!

网友A:
百度有FX1N和OMRON温控器的通信资料,去看看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读取PV值和SV值,哪位高手做过指点一下啦?!
具体要求你都没提,通信协议,通信参数,寄存器地址等等!QQ149034219

网友C:
查找下手册,手册很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格式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现在能通信上吗??还有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上了,不过只能读到1个温控的PV.SV值,不知道1个3UPLC--485BD--能带多少个温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上了,不过只能读到1个温控的PV.SV值,不知道1个3UPLC--485BD--能带多少个温控器?
理论上200多个都没问题的,具体要看具体情况!你轮训没有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轮训有什么讲究啊?我第一次做。我做到顺序是:1#PV--1#SV--2#PV--2#SV--3#PV--3#SV--4#pv--4#SV ,全部的SV都读的正常,变化后1-3秒就刷新,就是PV值说不定几分钟才刷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训有什么讲究啊?我第一次做。我做到顺序是:1#PV--1#SV--2#PV--2#SV--3#PV--3#SV--4#pv--4#SV ,全部的SV都读的正常,变化后1-3秒就刷新,就是PV值说不定几分钟才刷新!
都是读操作吗???

网友B:
PV和SV的地址是连续的吗?连续的话,你一起读就可以了么!怎么会存在SV可以,PV不行?

楼主(2015-07-09):
扩实是轮训问题,已解决!多谢大家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