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编码器如何让更换?注意事项有什么?

楼主(2015-04-26):
1FK7100-5AF71-1FHO (S120驱动) 昨天新装的电机,编码器竟然又坏了。想把旧电机的编码器换在这个上边,换的过程中注意什么?

网友A:
编码器更换分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吧,百度上有资料有详细

网友B:
如果型号一致的话,先要转动电机轴,使编码器上的两个标志重合,将电机轴固定好,将编码器的标志位置与电机外部做一个对应,然后拆下编码器,将更换的编码器标志位与电机外部的记号对应上,固定编码器,一般问题可以解决。如不行就要用示波器观察相位进行精确调整。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没拆过,学习了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的后轴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