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FX1N运算指令编程

楼主(2015-04-26):
这个公式应该怎么编程啊?

网友A:
多用几步编程,先用MUL,再用DIV,最后用SUB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完,不是整数,怎么处理余数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完,不是整数,怎么处理余数部分?
余数存在紧连内存编号的后面,你要再调用

网友A:
FX1N不支持浮点运算功能,DIV指令的结果要占用两个连续的地址,第一个地址存放商,第二个地址存放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