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谁能告诉我三菱运算的案例,比如说我想将高速计数器的运行数值通过+或-的时时运算结果传到指定寄存器,谢谢大家!也就是说,比如计数器运行1000个脉冲减500得到的结果放在D1里,但是有个条件,计数器是在不停的转动的,所以也需要计算结果不断更新。
,最好举例子拜托
拜托!!!!!!!!!
拜托!!!、!!!!!!!、、、!
邪门!!!!
真的头大
等等等等等
有人吗

网友A:
梯形图只要能接通运算的指令并让其不断的运算,然后也同时接通将结果MOV进数据寄存器里面,里面的数据是不断地实时更新的,更新频率接近采集原始数据的刷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图只要能接通运算的指令并让其不断的运算,然后也同时接通将结果MOV进数据寄存器里面,里面的数据是不断地实时更新的,更新频率接近采集原始数据的刷新频率。
能详细点吗,最好举例子,谢谢

网友B:
松下的用32bit数据减法运算指令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用32bit数据减法运算指令就ok。
没有弄过松下,看不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您

网友C:
用比较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比较指令
不行,是不是我做的不对,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D:
你就按M-D0=D1
做不可以吗?
M是计数器数值,D0要减的数值,D1存储地址
注意数制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M-D0=D1
做不可以吗?
M是计数器数值,D0要减的数值,D1存储地址
注意数制统一
我不管怎么做都是7077的结果,邪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M-D0=D1
做不可以吗?
M是计数器数值,D0要减的数值,D1存储地址
注意数制统一
我不管怎么做都是7077的结果,邪门!
SUB C251 K200 D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比较指令
不行,是不是我做的不对,能给个例子吗?
用高速比较指令不行?实例没有哦

网友D:
回复 楼主:
数制不一样吧
C251数值在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制不一样吧
C251数值在变吗
变,只要编码器动,它就一直在变化

网友E:
编码器是在发脉冲那一定是实时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是在发脉冲那一定是实时更新的
没明白!!!!!

网友F:
这个运算你只能定一个时间再去算,plc的东西你要按照plc的想法去写  而不能按人的想法去写,

你可以用m8013去执行,就是ld m8013 sub c251 K200 d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运算你只能定一个时间再去算,plc的东西你要按照plc的想法去写  而不能按人的想法去写,

你可以用m8013去执行,就是ld m8013 sub c251 K200 d1
不行啊!这样也不行,您式过了???呵呵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看来这里的高人都在潜水啊!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看来这里的高人都在潜水啊!哈哈
如何搞定的  也不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看来这里的高人都在潜水啊!哈哈
如何搞定的  也不说说
呵呵用32位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