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三极管T17 T20 封装 S0T-89  管子确定是NPN了,能用普通的三极管代换吗

网友A:
查参数看看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这两个三极管的丝印看不清楚

网友B:
一个星期前修过两台海利普3.7Kw的小功率变频器,刚看了下维修记录当时也换了包括T1、T4、T6在内的若干元件,是 BCX56  SOT-89 印字BL  ,你这是18.5Kw的不知相不相同,你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