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输出接线

楼主(2015-04-26):
各位坛友,欧姆龙温控仪E5CWL-R1TC,1,2端子输出控制是应该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还是常闭触点?

网友A:
想接那 接那

网友B:
上个图,1和2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控制触点的话就看你要控制什么接什么了

网友C:
参照这个接线:

网友D:
继电器的是常开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接线图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