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沃森变频器VD300系列1.5KW只能键盘控制,用户把密码忘记了,现在进入不了参数显示5个00000,如何进入菜单?万能密码是多少???可以运行,现在我想改成端子运行但是无法进入参数调节,需要输入密码,请问密码应该是多少?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个机器的存储芯片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吗?

网友A(2018-03-10):
沃森变频器VD300系列1.5KW只能键盘控制,用户把密码忘记了,现在进入不了参数显示5个00000,如何进入菜单?万能密码是多少???可以运行,现在我想改成端子运行但是无法进入参数调节,需要输入密码,请问密码应该是多少?

网友B:
是真的忘记了吗?

网友C(2020-11-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打厂家电话叫找经销商,说要保护产权,产他一脸,最后花钱解密,这年头花钱好办事

网友D(2024-06-24):
需4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