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一 控制系统目标:
实现抽油机在“自动”“手动”“间抽”三种工作模式下运行。
二 系统主要材料:
台达PLC、台达触摸屏、台达变频器。
三 系统架构示意图:

四 系统控制功能:
1触摸屏功能:
1.1)触摸屏参数设置:显示频率值,冲次,间抽开机时间设定(可设定小时和分钟,各两位数), 间抽停机时间设定(可设定小时和分钟,各两位数),间抽开机计时(显示小时和分钟,各两位数),间抽停机计时(显示小时和分钟,各两位数),触摸屏数据送至PLC,PLC运算实现时间控制变频器启停、实现变频器频率调节控制;
1.2)触摸屏显示“功图图形”:“示功仪”实时记录抽油机“位移、负荷”信息。“示功仪”自带RS485接口,PLC与之进行RS485通信读取“示功仪”内“位移、负荷”参数,PLC处理接收的数据,计算整理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功图图形”;
1.3)触摸屏其他功能:“功图查看”按钮,变频器故障时闪烁红色显示“变频器故障”。子页面显示“功图图形”,“返回主菜单”按钮。10分钟后自动返回主页面。
2工作模式的转换:
控制程序设自动、手动、间抽三种工作模式,由一只三档旋转开关进行转换,需设两个输入开关量完成。“1、0”为自动,“0、0”为手动,“0、1”为间抽。
3系统运行停止功能:
控制程序设运行、停止功能,由一只两档旋转开关进行转换,对所有模式的启停进行程序控制,需设一个输入开关量完成,“1”为启动,“0”为停止。在停止位置时对三种模式均有效;在启动位置时对自动、手动有效,间抽启动的条件是:运行、间抽模式、间抽开机指令,三者之间“与”的关系。
4变频器的控制:
变频器频率由0-10V模拟量来控制;
0-10V信号由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
在手动、间抽模式中,变频器运行频率设定由电位器提供,电位器给定0-10V信号经过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接受,运算处理后再有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0-10V信号,控制变频器;电位器提供0-10V对应频率0-50Hz,当小于2V(10HZ)时,程序都按2V对应的频率(10HZ)进行处理,大于10V(50HZ)时,程序都按10V对应的频率(50HZ)进行处理;
在自动模式中,变频器运行频率是根据功图数据计算读出的,计算处理由PLC完成;
5功图图形绘制:
“示功仪”实时读取、记录抽油机“位移、负荷”信息,并通过无线传输至PLC,PLC处理接收的数据整理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功图图形”;
6保护、报警功能:
间抽程序设最短停机时限,时限为20 分钟,当输入小于20分钟时,默认为20分钟。此功能可避免错误输入时间引起频繁启停。
变频启动间隔延时保护,变频停止后与再次启动的时间间隔不小于10秒,以避免操作人员在抽油机电动机由于惯性未停稳又再次启动时对变频柜和抽油机造成的损害。
具有启动报警功能,提醒现场人员抽油机即将启动,除工频应急状态外,在来电自启、运行、间抽开机前都有5秒启动报警音,在报警音结束后抽油机才进入启动程序;PLC提供DO继电器型接口,驱动报警器。
变频器故障指示,PLC提供DO继电器型接口。

楼主:
跪求电路原理图

楼主:
虽然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就是搞不定啊

网友A:
一定要用台达咩?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这是要让设计院不岗么?
嘿嘿
如果您问其中一二个问题难点论坛会有热心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设计的那个断断续续 没连起来。需要一个整体来理清楚

楼主:
这什么图啊

楼主:
传错照片了表情  就是这个图  采集器和间抽怎么搞

网友B:
具体的帮不了你
说一下大体思路,根据控制要求,统计I/O点数,根据不同信号类型选择卡件和数量,根据是否后续扩展考虑卡件备用,根据点数大体功耗选择电源,在设置线排、空开、继电器、布局、控制拒面板按钮、控制柜大小、面板器件布局、线缆起向布设
根据控制要求编写程序、调试改进、通讯、当然有程序可以借鉴,但偶感觉要求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