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6):
设备A有一定的工作顺序,当A设备上加工完后发信号,通过传送机构工件到设备B,再在设备B上加工。当工件上传送机构后可再加工下一件。设备A和B的本身的工作顺序没有联系。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每台设备都需要一个PLC?如果用一台PLC是不是无法工作啊(因为CPU在设备A工作时就没法设备B工作?)

网友A:
   1-如果不包含A的加工过程和B的加工过程,而仅仅是流水线形式,只需要一个
   2-如果A、B的加工过程都包含在内,需要两个

网友B:
最好是好二台PLC分开控制,这样维护和操作更简单一些,如果一定要连起来使用,可以再装一个PLC就总站控制。

网友C:
没有任何关联就二台PLC各搞各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然你维护也是个问题啊。

网友E:
分开不会互相影响

在一起的话 出了问题 就两个都不能用了

如果可以及时处理问题,用一个也是无所谓的。

网友F:
应该用一个二个都可以,如果控制简单,又距离近可以一个。
如果我做更喜欢二个控制

网友G:
一台也行,连接线你不麻烦吗
关联不多用两台方便

网友H:
用一个比用二个好.
整个过程有必然的联系,不可能分开,如果一个要分开,传送带的控制二个CPU都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