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器有修过的没?

楼主(2015-04-26):
加热的好像,高频的。不知道有人修过没?介绍下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放电,防止出安全问题。

网友A:
高周波焊接机

网友B:
这是什么玩意?

网友C:
连个说明书都没有啊

网友D:
没见过,还是小日本的来

网友E:
没有接触过,估计不好打开。

网友F:
没见过,这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G:
这是什么设备啊?头一回见到。

网友H:
热处理用的吧,中频还是高频

网友I:
感觉是高频加热设备  槽路电容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H:
高频

网友J:
小日本的,这财料估计,在中国难找

网友K:
跟高周波印花机原理是一样的。好修配件也有卖的!

网友L:
没见到过,看看没什么板子什么的

网友M:
X宝上高频焊机资料很多哦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教一下槽路电容是哪个?

网友N:
圆盘上标的是电容吧。

网友I:
图片那个就是电容  坏的时候会有裂痕 有放电痕迹 紧急情况下如果没有替代品  直接把坏掉的拆掉也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哦,有那个电容需要放电的吗?好像有一个要放电,但我不知道哪一个。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哦,有那个电容需要放电的吗?好像有一个要放电,但我不知道哪一个。
晕  停电起码过10分钟再去检修  电容最好先用灯泡之类的放电 可别直接放电,是储能电容你就放电

网友I:
这个按照你设备原理看了  之前我们的设备槽路电容是和谐振线圈并联的,断电后,线圈和把电容的电放掉,一般电容故障是会跳闸,工人报修后我们到场直接换,没弄过最好用个灯泡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教放电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我听这里修过得师傅说有一个要放电,但我一直不知道是哪个。看来我要去研究研究了!

网友O:
这东西没见过。

网友P(2015-06-29):
多数是那两个高频电容容易坏,看图片真空管像日本东芝的,

网友Q:
高周波设备,感觉很粗放,假如动了那些手动做的电感,电容什么的,参数就跑掉了,感觉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