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驱动板LM09E是什么玩意/?

楼主(2015-04-26):
求大侠:一台台达22KW变频器按运行报OCC.拆卸检查保险丝烧,模块坏一个.换好问题还是一样。驱动板电容,PC929 T250v 都换过。还是报OCC。最后查的模块两臂有个二极管直通短路,上面标号LM09E不知道是啥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个双向稳压管吧

网友B:
瞬态抑制管

楼主:
谢谢,什么型号?能代换吗!

网友C:
用18V的稳压管代。

网友D:
你们还自己修理呢啊 。 厉害额。我们单位都是送出去修。

网友E:
p6ke20A代替吧

楼主:
不修了,直接换了块驱动板
搞定.

网友F:
看来换比修省力很多啊。楼主换起来省时省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