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快来

楼主(2015-04-26):
三张图,第一张不了解SK3110旁边那一块的作用,把它短接是个什么意思?
第二张是低压补偿电路,看不懂电感和电容的接线方式,求详解。
第三张整体都不怎么懂,希望能详解。大神快快来

网友A:
1,是引N线过去的
字符太小看不清

网友B:
1是风扇跟继电器的零线跳线
2怎么看着是电机上测温和控制电机内加热的,没见电感电容
3是保险、接触器、电抗、电容跟电阻,补偿柜的东西

网友C:
1是吧零线引过去的,跟风扇共用。

网友D:
还是先弄懂sk3110的功能吧,旁边那条线应是回路的作用

网友E:
应该就是一个电容柜的图纸吧 ,
1 电源加风机图
2 电容控制回路图
3 电容主回路图

网友F:
1. 没见到有短接。
2. 电感与电容的连接 在第3张图,可以先只看一组电容。
3. 如果是指第2张(考虑到贴出时 顺序不一样了),可以结合另外的图、一部分一部分地理清关系,可以将图 画成自己习惯的形式。
可以先形成一个原理性的轮廓,再看图;或,边看边形成。

网友G:
看不清字啊。字小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