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昨天遇到个奇怪的现象。CPU224出现无规律的停机。
故障现象:CPU224+EM231+EM232+TD400C。由上位机控制起停。现场用户说设备莫名其妙丢失备妥。开始是偶尔最近比较离谱。
去看了下,屏幕上无规律的会出现CPU无相应,时间间隔不固定,短则几十秒长则几十分钟。然后观察CPU,的确会也会闪下黄灯(stop),大概1-2S后自动正常。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用了那么久的西门子一直觉得很好,开始怎么都没想到CPU问题。
程序不能保证说绝对没问题,但同一个程序同一的地方同一个柜子内配置都一样的其他都好好的。而且这个程序在别的地方用了两三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干扰导致的一些输入信号引起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干扰,检查一下附近的干扰源。

网友C:
这种软故障如果有备件直接换一个上去问题差不多就知道这样比较快一点,如果问题依旧再从电路入手,毕竟干扰故障不是那么好查

网友D:
由于温度问题造成的器件老化、电源有瞬间断电或瞬间扰动等不易被发现的原因。
如果长期在高温、高湿及高粉尘的环境运行是极易于老化的。

网友E:
连接上位机的方式是RS-485对吧,通讯线路是否太长,是否没有接地,是否与动力线一起架设,附近是否存在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个人感觉不像是干扰,开始我也是按干扰处理的。
后来没辙了,直接给换个CPU,现在正常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软故障如果有备件直接换一个上去问题差不多就知道这样比较快一点,如果问题依旧再从电路入手,毕竟干扰故障不是那么好查
嗯,现在已经换个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接上位机的方式是RS-485对吧,通讯线路是否太长,是否没有接地,是否与动力线一起架设,附近是否存在变频器。
不是485,点对点。
现在已经更换了CPU,在运行观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温度问题造成的器件老化、电源有瞬间断电或瞬间扰动等不易被发现的原因。
如果长期在高温、高湿及高粉尘的环境运行是极易于老化的。
在下面是有个变频器,但这个下面还有个CPU都没有问题。按理说下面那个CPU离变频器更近,下面那个是好好的
电源的话,也不应该,两个CPU是公用一个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温度问题造成的器件老化、电源有瞬间断电或瞬间扰动等不易被发现的原因。
如果长期在高温、高湿及高粉尘的环境运行是极易于老化的。
在下面是有个变频器,但这个下面还有个CPU都没有问题。按理说下面那个CPU离变频器更近,下面那个是好好的
电源的话,也不应该,两个CPU是公用一个电源。
把变频器移到控制箱外试下就知道

网友G:
有同型号写入程序后换上试一下,就知道是PLC问题还是外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