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后自动退出

楼主(2015-04-27):
组态王6.53 运行后几秒钟系统自动退出。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opc sever有问题吧,看提示是,你看看相应的地方吧。

网友B:
主要是一次性拉去的变量数据太多导致组态王自动退出的 这个在我这里也发生过,你可以适当的降低变量更新时间 尽量错开各个变量刷新速度 就可以解决这个自动退出的问题

网友C:
你用了盗版的组态王加wincc触摸屏吧?鱼与熊掌不可兼得,2选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