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请教各位前辈,用Matlab可以实现变频器的Profibus控制仿真吗?小弟用S7-300做的基于Profibus的变频器群组控制系统,Profibus网络里面PLC和HMI到可以仿真,变频器不知道怎么仿真。

网友A:
不走寻常路。。。。。OPC多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走寻常路。。。。。OPC多好啊
lz应该就是用的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