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小弟想问下这两款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哪些功能是可以互相代替的。公司打算把H1000的换成A1000,做的卷材。

网友A:
H1000是安川的重负载高性能机型;
代替要看你具体的性能要求;
另外用A1000可能功率要大一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

网友B:
A1000:节能&高效率!高性能电流矢量控制变频器!H1000:更高端、更高效的安川重负载高性能变频器!H系列好,过负荷性能好。

网友C:
如果是控制收卷,应该矢量性的效果更好,动态响应快,精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用速度控制也有用转矩控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找安川厂家的人来跟你沟通下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D:
A系列放大一级就是H系列,所以同功率H系列代替A系列是完全没问题的。软件控制上是一样的

网友A:
呵呵;放大一级后关键是价格还能差多少呢;
如果价格已经接近了,H1000又不是不生产,何必要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我们采购说是相差几百块。最近行业不景气,老板一直强调减成本,哎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同功率,H在过载方面比A放大了一级。

网友A:
那换成A1000,购买时功率肯定要比H1000的大一级,价格上就不会比原来的低的太多;

网友E:
看你用在什么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