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无法模拟

楼主(2015-04-27):
今天GX Works2无法模拟了,显示下图问题,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呵呵,你选的离线模拟还是在线模拟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离线模拟,不接plc。

网友B:
检查你的连接设置,和参数设置

网友C:
刚才试了一上,没问题哦,不过,模拟真的没什么大用,初学时练习普通指令还行。

楼主:
各位朋友还有什么方法,请赐教,目前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只好再重新安装一次,离线模拟正常了。

网友D:
看来是电脑系统的问题了。重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