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PLC运算出来的数据是负值  如何转换成正值? 有劳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乘-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乘-1!
没有指令可以解决吗  如果计算出来的值有时负值有时正值 乘—1就不可以了

网友B:
做一下比较,如果小于零 就乘-1

网友C:
用无符号格式能行不?

网友A:
行!!你是啥plc

网友D:
负负的正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乘-1!
没有指令可以解决吗  如果计算出来的值有时负值有时正值 乘—1就不可以了
采用无符号运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你是啥plc
信捷PLC

网友F:
用个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绝对值
信捷PLC里面没有绝对值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无符号格式能行不?
感觉应该能行  可是信捷PLC里面我没有找到无符号格式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乘-1!
没有指令可以解决吗  如果计算出来的值有时负值有时正值 乘—1就不可以了
采用无符号运算方式
信捷PLC里面有无符号格式的运算吗?可以给个简单的例程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乘-1!
没有指令可以解决吗  如果计算出来的值有时负值有时正值 乘—1就不可以了
采用无符号运算方式
信捷PLC里面有无符号格式的运算吗?可以给个简单的例程吗?谢谢了!!!
这个真不好意思了,信捷的plc我没用过也不了解,就是用通用的思想考虑的问题,抱歉。

网友G:
用ABS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ABS指令就可以了
ABS ???  信捷PLC里面没有这个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比较 然后在乘-1 这个有点麻烦  想找一个指令直接代替的  可是看了这么多信捷PLC里面就是没有这样的指令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