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的机壳型电源盒模块型电源如何固定

楼主(2015-04-27):
要装在柜内左侧板上,如何固定

网友A:
卡在导轨上,应当还有配套的连接板!

网友B:
如果想方便,买导轨安装式的,MW也有很多,不过价格比上面这种要贵很多;
这个自己钻孔固定就行了;

网友C:
自己打孔装吧,这玩意也有安装附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方便,买导轨安装式的,MW也有很多,不过价格比上面这种要贵很多;
这个自己钻孔固定就行了;
这算不算变相广告?这贴水分多吧?

网友B:
楼上的神马意思?

网友B:
用这个配件,随便你那面安装都可以;

网友E:
一图平躺着装就行,对角用两个m4的螺丝。二图自己做支架或买他的架子,

网友F:
找个铝合金角就好

网友G:
这个安装应试不成问题的吧。

网友H:
正常打孔安装就行

网友I:
手电钻解决

网友J:
用6楼的附件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