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我用的配置是DVPDNET-SL
DVP28SV11T2
DVP16SM11N
DVP16SN11T
DVP04DA-S
DVP06XA-S

TAP-CN01

远程站1
RTU-DNET
DVP16SM11N
DVP04DA-S
DVP-PS02
,用的软件是DeviceNet Builder 2.02     很急啊,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二啊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啊,大神请教啊,很急啊。通讯协议没有接触过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给点资料也可以啊,比如MODBUS协议资料,尤其是通讯例子

网友A:
MODBUS 很简单的,只是一个协议标准而已   QQ:51298939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配置是DVPDNET-SL
DVP28SV11T2
DVP16SM11N
DVP16SN11T
DVP04DA-S
DVP06XA-S

TAP-CN01

远程站1
RTU-DNET
DVP16SM11N
DVP04DA-S
DVP-PS02
,用的软件是DeviceNet Builder 2.02     很急啊,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二啊
说说你的具体要求,大家可以帮你的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DVP28SV11T2作为主机,DVPDNET-SL作为扫描模块,DVP16SM11N作为扩展输入模块,DVP16SN11T作为扩展输入模块
远程站1,RTU-DNET,扩展输入模块DVP16SM11N,扩展模拟量DVP04DA-S。然后主站还要和一个微波变频电源进线MODBUS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DVP28SV11T2作为主机,DVPDNET-SL作为扫描模块,DVP16SM11N作为扩展输入模块,DVP16SN11T作为扩展输入模块
远程站1,RTU-DNET,扩展输入模块DVP16SM11N,扩展模拟量DVP04DA-S。然后主站还要和一个微波变频电源进线MODBUS通讯
那就是1对2通信了?把具体要求提出来啊?!比如读几个参数?写几个参数?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最近项目太多,很忙。先了解下协议,不明白PLC回应那部分意思

楼主:
ASCII MODE 模式下 ,用命令码读取X000到X017的状态,3A 01 01 04 00 00 10 EA   而PLC回应理解不了,为什么是 3A 01 81 02 7C,怎么得出的?大神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项目太多,很忙。先了解下协议,不明白PLC回应那部分意思
大忙人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这个MODBUS协议中,ASCII MODE 模式下 ,用命令码读取X000到X017的状态,3A 01 01 04 00 00 10 EA   而PLC回应理解不了,为什么是 3A 01 81 02 7C,怎么得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MODBUS协议中,ASCII MODE 模式下 ,用命令码读取X000到X017的状态,3A 01 01 04 00 00 10 EA   而PLC回应理解不了,为什么是 3A 01 81 02 7C,怎么得出的?
你发送的命令里的01 01 04 00 。。。。。。等都要换算为ASCII码哦,你这是MODBUS ASCII,我用的MODBUS RTU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您能不能给我发个RTU的通讯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能不能给我发个RTU的通讯例子?
首先你的PLC从站需要写一小段程序,将PLC某个通信口设置为MODBUS RTU协议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需要写8个调温度的参数,8个实际温度的读取,8个工作状态的读取。我这个主站与其它品牌的电源通信的,里面已经建有那个协议,只是读、写数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