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1.原点放回输出方式CW、CCW、PLS、SIGN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2.近原点输入(DT90052)是什么意思?
3.选这通道0是脉冲输出的端口为Y0还是Y1?

网友A:
1.原点返回模式1 CW,是指:原点返回时电机转动的方向(正方向);
原点返回模式1 CCW,是指:原点返回时电机转动的方向(反方向)
2.DT90052设置参看编程手册的 定位指令相关章节

3.原点返回模式1 方向输出OFF,是指:在原点返回时该通道一直输出OFF(CHO通道号);
原点返回模式2 方向输出ON,是指:在原点返回时该通道一直输出ON(CHI通道号)

网友B:
DT90052 是高数计数存放地址,高速输出目标值存放。清除DT90052,高速输出会立即停止。如第一轴为H100 第二轴为H1100 。这个你要对应机型看手册才明白的。不用看市售的那些PLC书,只要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
0通道是指第一轴,输出为Y0 Y1. 程序指令不是写的Y0 Y1,而是写的k0,方向是自动分配的。由于软件不是用Y字头开始,所以松下PLC的高速输出指令可以无限制的写下去。这是其它品牌PLC无法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吴工的回答,我想问下1. F171的梯形控制中指定的输出方式(如图一),与原点返回图二中原点返回中动作模式指定和输出方式之前有什么关系么?
2.脉冲输出与原点返回的正反转是怎么配合的?

网友B:
正常程序不要用CW/CCW控制方式,应该用PLS+SIGN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