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普通4极马达超过50HZ的时候频率和扭矩成反比的,这个我知道,但低于50HZ的时候,比如我调到10HZ的时候,扭矩还和50HZ的扭矩一样大吗?求赐教,谢谢

网友A:
当然,原则上5-50Hz是恒转矩特性(电机达到额定转矩驱动能力),50-最大频率是恒功率特性。用变频器控制都能做到的。

网友B:
用矢量型变频器还能提升转矩呢

网友C:
原理上在额定频率以下是恒转矩,在额定频率以上是恒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