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查不到啊。。。。。。。。。。

网友A:
真可惜了,刚刚才把这机器给客户了

楼主:
更正,是“314 122”8脚,上行“314”,下行“122”。
谢谢上面几位!

网友A:
我刚才拿了报废的一个板子看了下,那是驱动光耦,122是生产周期,光耦是HCPL-0314,资料很多,你自己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拿了报废的一个板子看了下,那是驱动光耦,122是生产周期,光耦是HCPL-0314,资料很多,你自己去查查
真心感谢!
从芯片电路关系上看,可能确实是驱动光耦。
可是如果这是驱动光耦,板子上还有2个丝印是“33152”的8脚贴片,网上查了一下,是“高速双驱动器”,功能又是什么?难道是和运放一样用于检测?如果做运放用,资料上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A,忒大了,不是大材小用了?
这个ABB ACS355变频器,不带负载上电报“接地”(故障代码16),复位不可消失。

网友B:
回复 楼主:
驱动器顾名思义和hcpl-314一样驱动IGB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顾名思义和hcpl-314一样驱动IGBT的
1、314是3个(每个单路),33152是2个(每个含2路),如果确定是驱动IGBT的,那就是7路,只用了6路?
2、314是内含光耦输入的,所以输入输出是隔离的;33152是内部不含光耦的,另外加光耦隔离?看似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还是另有玄机?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LM239和LM339是否一样?339能够替换239么?网上不太明确。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一样的,能互换的。我修广数的DA98系列伺服驱动器老版本用的插脚LM339,改版后相同的电路改成了LM239的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一样的,能互换的。我修广数的DA98系列伺服驱动器老版本用的插脚LM339,改版后相同的电路改成了LM239的贴片。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样的,239是工业级的,339是民用级的,还有139是军用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239是工业级的,339是民用级的,还有139是军用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拿了报废的一个板子看了下,那是驱动光耦,122是生产周期,光耦是HCPL-0314,资料很多,你自己去查查
真心感谢!
从芯片电路关系上看,可能确实是驱动光耦。
可是如果这是驱动光耦,板子上还有2个丝印是“33152”的8脚贴片,网上查了一下,是“高速双驱动器”,功能又是什么?难道是和运放一样用于检测?如果做运放用,资料上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A,忒大了,不是大材小用了?
这个ABB ACS355变频器,不带负载上电报“接地”(故障代码16),复位不可消失。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的,我查了下,肯定不是检测或者运放用的,一个芯片有两个逻辑门电路,相互独立的,两个芯片就是有4个,三个的话可以猜测是什么用,两个的话不知道什么用,那个接地故障我也没见过,楼主好好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拿了报废的一个板子看了下,那是驱动光耦,122是生产周期,光耦是HCPL-0314,资料很多,你自己去查查
真心感谢!
从芯片电路关系上看,可能确实是驱动光耦。
可是如果这是驱动光耦,板子上还有2个丝印是“33152”的8脚贴片,网上查了一下,是“高速双驱动器”,功能又是什么?难道是和运放一样用于检测?如果做运放用,资料上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A,忒大了,不是大材小用了?
这个ABB ACS355变频器,不带负载上电报“接地”(故障代码16),复位不可消失。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的,我查了下,肯定不是检测或者运放用的,一个芯片有两个逻辑门电路,相互独立的,两个芯片就是有4个,三个的话可以猜测是什么用,两个的话不知道什么用,那个接地故障我也没见过,楼主好好研究吧
板子上走了下线,确定:3个314为IGBT的3个上臂驱动,2个33152是IGBT的3个下臂和1个制动驱动。下臂驱动为什么不用光耦隔离呢?

楼主:
有意思。手里2个ABB ACS355 5.5KW变频器,其中的一个,上臂3个IGBT驱动用3个314;另一个,上臂的3个IGBT驱动用3个P7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意思。手里2个ABB ACS355 5.5KW变频器,其中的一个,上臂3个IGBT驱动用3个314;另一个,上臂的3个IGBT驱动用3个P701。
我修改阿尔法的、四方的变频器上臂驱动就用701、314的,但有些版本又不是的了。

网友D:
314和33152都是驱动电路

网友E:
LM339和239的区别是在于级别不同,军工级-民用级。相对来说军工级的用于复杂的坏境比较稳定耐用。俩者可用互用的。

网友E:
是驱动光耦吧!没猜错的话是 HCPL-0314 用在上桥驱动 33152用于下桥驱动型号是MC33152 还有一组刹车就是7组,要是没有刹车单元其中一个光耦只用了一组而已、

网友F:
回复 楼主:
级别不同 339-民用级239-工业级139-军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