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小弟手上有二块西门子变频器MM430-132kw、一块MM440-110kw驱动板A5E00825002驱动板要维修,因初次接触,请各位大神指导下怎么维修,非常感谢。

网友A:
所有驱动板都差不多,440是通用变频器,和其他变频器没什么区别,一样的量电压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西门子440驱动板抄板的图纸,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手上没有440的电路图,以前手绘过电源部分,不过都不知道扔哪去了,其实西门子440并不复杂,你到网上应该能找到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西门子440驱动板抄板的图纸,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了
给你一个供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3988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在修一块MM440 160KW光驱动板,有这个板子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