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AC500程序中模拟量转换成实型数后,再从触摸屏CP450中读取PLC程序转换后的值,结果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值与PLC中显示的值不一致。触摸屏中设置的是32浮点型。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高低字节不对,你把高低字节换下,或者转换数据类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