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1、关于交流接触器
一个交流接触器能否用直流电路驱动线圈,主触点放在主电路当中。交流接触器主要有三个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选型的时候,额定电压比实际上的大,是否可以用在电路当中,比如选了一个额定电压为380V的交流接触器放在220V电路当中。问淘宝客服,他们似乎只关心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不关心额定电压,这是为什么?
2、关于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压,现在我用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触点控制两个电气原件,一个在交流220V电压等级中,一个在直流24V电压等级中,这样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这个时候中间继电器该怎么选型?

网友A:
接触器有交直流线圈之分,不能混用。触点容量随着电机容量的增大也要加大。看看施耐德的样本就全明白了。继电器两路触点控制不同的电压等级,如果电流都非常非常非常小,应该可以,但不推荐。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用两个多安全放心。

网友B:
线圈电压与回路电压等级不同可用中继转换,
中继触点接两种电源不同回路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继电器可以线圈接直流,而触点接交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交流接触器来讲,是不是控制电路和主电路都必须是交流电源;同样,对于直流接触器,是不是控制和主电路都用的是直流电源?

网友C:
直流的可以当交流用、但交流的就只能是交流的。前提是额定电压相同。
如果你把交流接触器接在直流上、线圈就冒烟了。

网友D:
呵呵;
  接触器你线圈的电压必须与实际电压相符,至于负载的电压,220V与380V都可以用的,只是对应的功率不同,在接触器上都会标注不同电压下的功率;
  继电器你想同带二种不同电压的负载,没有任何问题,但一定要选双组输出的;每一组都是单独的触点;如OMRON最常用的MY2N的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继电器可以线圈接直流,而触点接交流吗?
是的,控制关注的是线圈电压,触点才关注通电容量

网友E:
楼主你是电工不??

网友F:
线圈的电压一定要与实际相符   触电倒不一定

中间继电器你到底用的是两个触点还是两组触点?

楼主  我说句难听的话   如果你连这些也没搞清楚就不要从事电气工作了   很容易出事的

网友G:
见过交直流通用的中间继电器,接触器我没见过。
第二个看具体情况。

网友H:
直流的可以当交流用、但交流的就只能是交流的。

网友I:
交直流肯定不能混用呀

网友J:
线圈相当于通道的闸门,线圈的电压等级就相当于开闸门的力大小,然后你接交流还是直流,就相当于通道里进水还是进气,你放什么进去,他就出来什么东西,至于选择功率大小就相当于选择通道大小,通道里需要走过10人,你就必须选择大于10人的通道,一旦选小了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解释的很清楚,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人才。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继电器线圈是直流,触点是交流很常见,接触器据我所知是没有交直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电工,做PLC编程的,接线选型不在职责范围,努力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的是,努力学习中,见笑了!

网友K:
中继触点控制两个不同等级元器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