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下:关于三菱串行通信的问题 !

楼主(2015-04-27):
高手请指点下:关于三菱串行通信的问题
我有两台PLC,通过C24模块进行通信,使用的是G.BIDIN和G.BIDOUT指令,也就是两台PLC要实现实时通讯。
接收程序:
发送程序:
发送我是定时发送的,我想做到实时性更好一点,因为涉及到安全,越实时越安全,所以这个时间最短可以设置到多少?现在是T51=0.25s
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通讯学习,所以只是看着别人的程序依葫芦画瓢,所以在此讨教!
另外指令就希望用这个了,现在就是感觉延时比较严重!所以在此讨教!

网友A:
没看程序,只是针对实时性提个建议
利用PLC的扫描周期来实现实时,比定时发送要快的多。
设几个标志位,这几个标志位是“发送允许”,“发送进行中”,当发送允许标志位闭合时,就立刻发下一组。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在发送的时候,可以置位一个m10,当发送结束时复位m10,
这样的话,会不会太快,对方接收数据来得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