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热电偶的输出电压应该是毫伏级别的吧,这么小的信号怎么接plc呢,如果直接接模拟量输入模块,电压应该太小吧,是不是热电偶要接变送器,变送器输出4到20ma给模拟量模块,然后plc再读取值。关于热电偶的冷端补偿一般是怎么补偿的。

网友A:
不用,直接接温度AD模块就行

网友B:
RTD模块贵死了  ,还是用变送器变成mA信号吧

网友B:
如果直接接PLC 还要接一个温度计,才能补偿,不然不行

网友C:
别的不知道,西门子300有专门的模块也可用万能型模块,温度补偿卡件中都有,不是个难事,现在电路板都有热敏电阻保护卡件

网友C:
若系统没有处理功能或现场温度不多,另加模块浪费和不易改系统可在盘后安装带变送功能的安全栅即可变为电流信号

网友D:
我们是把这个转换成4-20ma的信号给PLC的
误差一般在控制器上有修正系数可设置

网友E:
西门子300的可以直接。

网友F:
S7-200的EM231 AI4x12Bit只能接模拟电压或电流;
       EM231 AI4xTc可接热电偶;
       EM231 AI2xRTD可接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