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有谁知道这个劳易测的光幕如何接线?

楼主(2015-04-27):
大家有了解劳易测光幕的吗,就是图片上这样的,一个发射一个接受,插头和线都有了,但是怎么接线呢?大家有知道接线的吗,官网也没有下载到资料。。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光幕是拆回来的,自己搞了2根线,想接上电,测试一下功能,但是到处也找不到接线图也手册,无从下手了。

网友A:
找这个公司要吧

网友B:
你的控制器呢,没有拆下来等于废品。
我的意思你应该还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玩意没拆下来,也许你玩的是高档货,整合在一起了也未必,但我确实没用过。

网友C:
你只看线柱端没什么用,要看引线端,一般几根是不同颜色的线,向官方索取说明书或是接线图,对照着看一下

网友D:
没用过
这个找厂商咨询吧!

网友E:
劳易测好像没有国内加工厂,都是全进口,上官网看看,在用谷歌翻译一下。

网友F:
一边的应当有二个接口出来的,一个接口有专用的线连另一边;
另一个接口则是电源、输出等;

楼主:
连接光幕的线,我从网上买了2根,现在已经插上了,这个劳易测的光幕还需要控制器吗?我个人感觉一个是发射,一个是接受,并输出信号,就好像欧姆龙的光电那样。我这样理解对吗?还是得有个控制器呢?
前辈们谁玩过这个东西?现在无从下手了,劳易测官网也没查到资料。

网友G:
按照这个接线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你怎么会有中文的说明书呢,今天问劳易测的技术要了一本英文的。也是这个接线图,今天接好了,谢谢你,对了,你的中文手册能不能传一份我看看呢。。
还有要回复3楼的朋友,劳易测的光幕不用接什么控制器,就可以输出信号的,一般劳易测的光幕都接个安全继电器的,但是你不愿意用那个安全继电器的话,一样用的。已经接中继测试了。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我发测试图大家看。
还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中华工控网貌似比中国工控网的人气旺。这个网站的网友前辈们都很热情,谢谢大家

网友H:
买产品都是有说明书的
按照说明书 看图接线

网友I:
买产品肯定会带资料的,一般按资料办肯定没错,再不行,那只有联系厂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