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软件怎么样与西门子plc1200通讯?

楼主(2015-04-27):
力控组态软件怎么样与西门子plc1200通讯,求问地址怎么设置才能成功交换数据?急求。。

网友A:
S7-1200的驱动力控里面有现成的!而且1200PLC自带网口也不需要加什么设备,用OPC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从力控的IO设备组态里面---PLC项中找到西门子---在找到1200的,如果没有,你可以从力控官网上下一份
1、在IO设备组态中建立IO设备驱动,设置通信方式及参数;
2、在数据库组态中建立数据点,模拟量用用模拟,开关用数字;
3、连接IO通道;
4、连接图形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