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7):
今天头一次用s7-1500的PLC

做了程序,网线连接KINCO的触摸屏,发现二者无法通信,检查各硬件以及IP设置没发现问题。

最后才注意到:

试了一下S7-1200系列的4.0版本CPU也是这样的。

S7-1200系列以前用的版本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你用西门子的HMI就不会这样吧

网友B:
在编程软件设置好参数并下载到PLC里面?使能以太网通讯口是否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现在的版本 默认保护中  不允许外部设备访问

勾选上之后,外部设备才可以访问的。